楼主(2017-11-19):
factory talk view studio 整型变量可以在按钮中取莫个位操作不?

网友A:
这个软件是做什么用的?没见过

网友B:
楼主在用什么软件,没见过呢!

网友C(2018-01-15):
可以的,按钮是布尔量,整形是16个布尔,可以用来做16个按钮。不过整形一般用来存储数值,按钮新建的时候选择多维boo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