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接地故障

楼主(2017-11-19):
ACS510变频带11KW2只水泵电机。2#泵运行正常,用1#泵一天要跳一次接地故障。查04-0405=0为停止时发生故障,电机电缆用摇表(500V)量正常。换电缆后也跳。一定是电机问题吗?还是有其他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各自单独接一台水泵电机,看还报不报接地故障?是哪台报?以此办法可判断是不是电机的问题。电机的有些故障在静态时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B:
不是固定存在的故障最难查了,逐个替换是个好办法

楼主:
变频1拖2,现2#泵运转正常,说明变频正常,只有可能1#泵电机有问题了?这电机用摇表(500V)量不出,只有替代法,没其他原因或别的办法吗?

网友C:
能屏蔽就屏蔽吧

网友D:
ABB变频器都有这样的情况 有一台550变频运行与不运行时都报接地故障 检查电机电缆都没问题 ,后来把变频器设置为不检测接地故障  ,一直这样用了好一段没出现问题,

网友E:
那你只能换一个电机试一试了

网友F:
基本上是电机的问题,电机的绝缘等级下降了

网友G:
电机问题,是肯定了,绝缘性能下降,输出的高频电压对地放电,就报接地故障

网友H: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峰值不止五百伏的。

楼主:
OK.我换电机试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OK.我换电机试一下。谢谢!
记得回来报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峰值不止五百伏的。
PWM电压,一系列宽度不等的矩形波,上升沿和下降沿在电机感性绕组中要激起很高的尖峰电压和电流,还要和基波电压叠加,确实很高。

网友J:
回复 网友D:
是个办法,不然一直报故障,检查又没问题。

网友K:
单独测下电机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