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9):
我们公司煤油管道上有需要输出超压报警信号的压力表,压力表附近有跑冒煤油现象,其电源额定电压-12V至+12V,-12V是悬浮地,电源额定电流比较小,这种情况需要用防爆压力表吗?应该根据什么国家标准选用压力表?本人查了GB 3836.4-2010,这个标准适用上述情况吗?
希望各位大侠多多赐教

网友A:
有潜在爆炸危险的就一定需要防爆仪表:你的明白??

网友B:
除了采用防暴仪表其敷设的管线还得防爆的。

网友C:
电缆及接线箱都必须是防爆的,否则安监部门验收不合格,罚款更多。

网友D:
你这个管道是要求防爆的,普通的安监检查到你就等着罚款啊

网友E:
查GB 3836是“爆炸性环境”标准,是否符合看标准的适应范围和是否有更适应的标准,也可参看相关设计文件 是否采用该标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潜在爆炸危险的就一定需要防爆仪表:你的明白??
这口气,貌似战争片看多了吧

网友G:
仪表需要防爆,线管接头也要。

网友H:
安全最重要......

网友I:
其实楼主应该关注你们公司建设的设计图纸中有相关参考国标或者行规
那样找答案应该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