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求解

楼主(2017-11-19):
这是一个三菱的plc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有几个点一直闪,不知道啥意思啊。。不知从何下手,还是要请教一些老师傅啊

网友A:
是输入点信号还是输出点信号??
不说清楚地球人没法帮你

网友B:
这玩意服役有10年+了吧,够本了,扔了吧。即使修来做教学,也没意义,教学装备必须新款,否则你会骗不到学费的表情。再说,修了也不建议继续服役,稳定性不行了,而工厂设备赚钱是以秒来算的,老东西容易出问题,会损失N秒来维修的!得不偿失。

网友C:
一直闪是什么意思?输出灯吗?

网友D:
一直闪啊?输入?输出?输入输出全拆了也闪吗?这些都不知道那还真不知如何下手呢?

网友E:
如果人家程序写了那几个输出点一直闪也是有可能的,先要了解前提条件

网友F: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有几个点一直闪,不知道啥意思啊。。不知从何下手
那你说啥
起码你通上电说一下,哪里闪,别人才不用猜。

网友G:
别人加了木码程序。。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也是,这么老的都很少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服役有10年+了吧,够本了,扔了吧。即使修来做教学,也没意义,教学装备必须新款,否则你会骗不到学费的表情。再说,修了也不建议继续服役,稳定性不行了,而工厂设备赚钱是以秒来算的,老东西容易出问题,会损失N秒来维修的!得不偿失。
话不是这样说的,用个十来年够本就不值得修?修了不建议继续服役,这情以何堪,怎么就会稳定性不行了。

网友J:
只接通电源,如果输入点有闪的就是坏了;
输出点闪看程序RUN灯是否在运行;

网友K: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还是通电看看运行情况吧!
说不准程序输出就是这样的
输入点不接正常时是不会闪的

网友L:
2N的机型现在服役的大把,三菱早期产品的质量都很好。通上电,看看到底是哪几个灯再闪。

网友M:
不重要的场合还可以用,程序里不要用到那几个点。

网友N:
可能还得需要解密一下程序或者下载读取程序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O: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表述的是不够清楚,都不知道哪些点闪的,程序是否检查过,没办法回答啊,上的图片不能说明问题吧

网友P:
有可能输入输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