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9):
请教一下,可以把22kw电机的配电断路器放在plc柜吗?用的塑壳的那种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
看一下什么样子的柜?多大?

网友B:
只要有安装位置就可以的。

网友C:
强电和弱电同柜安装,要在空间上物理分隔距离就可以,或者采用金属隔板就更好了。

网友D:
呵呵,你又没说你的柜子有多大,甚至可以单独做一个安装箱啊

网友E:
如果空间够大,给做个隔断,不够大能够安装就行。个人认为装个软启全都解决了

网友F: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控制柜,也是22kw变频器。强弱电严格分区,模拟量太多,没有办法就做成二个柜子了。柜子中间完全是独立分开的。

网友G:
问题可以理解成,PLC能够放在配电柜吗?
也可能是,22kW电机电源开关能够放在控制柜吗(柜内有PLC)。

网友H:
呵呵;放一起多多少少肯定有些干扰;

网友I:
当然可以了,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最好能加装屏蔽板或相关装置,就没问题了

网友J:
理论上应该分开,但是实际工程中,不分的占多数,PLC如果通讯、高速脉冲、模拟量之类的应用要求不高的,放在一个柜子里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K:
我的90KW变频器跟PLC也是放在一个柜子,而且没有隔离:只是PLC在变频器侧面,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L:
应该可以的,就是注意下强弱电分开,想办法把干扰降到最小。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各位大神了,学习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F: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另外,像这种类似的柜子有没有成品可以选用,还是说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控制系统去设计柜子,然后定做

网友N:
非标柜很多都是放在一起的,强电弱电都在一起。

网友O:
我们的都是在一起的,15kw,7.5kw其他还有几个小电机都在一个柜子里。

网友P:
这个要按照空间大小来定
要是很紧凑的就不要了
只要空间够,放一起没什么问题!

网友Q:
没有多大问题吧,plc要是连个接触器的干扰都抗不了,那plc肯定不合格。

网友R:
放得下,散热够就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M:
我用SolidWorks 2011画的,我版金图画不怎么好。
一般来说,这些图是没有现成的,基本上都是自己设计,网上可能找不到的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用SolidWorks 2011画的,我版金图画不怎么好。
一般来说,这些图是没有现成的,基本上都是自己设计,网上可能找不到的了
我是说做控制柜时关于柜子的选择问题。有没有控制柜的一个标准尺寸,我们做柜子时可以直接选用。没做过成套设备,做些小柜子,选择什么样的柜子时总是有一些困扰
没有见过它有和电器原件一样,可以有选型样本或者手册可以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