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9):
  由于使用的笔记本是win10系统,博途v13在win 10上没装成功,所以只能用虚拟机来装了,虚拟机装的是win7 64位系统,虚拟机里的网卡设置如图所示,现在要在虚拟机里用博途V13连接s7-1215的PLC了,不知道IP地址怎么设置了,假如PLC的IP地址为192.168.1.3,那么PC真实的win10系统里的IP,子网掩码,默认网关,虚拟机里的win7系统IP,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分别该怎么设置呢?thanks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虚拟机设为桥接模式,选对应的网口(网线连的哪个),WIN10地址改为自动。在虚拟机中手动分配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设为桥接模式,选对应的网口(网线连的哪个),WIN10地址改为自动。在虚拟机中手动分配IP。
谢谢,照你说的试一下,看是否能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