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9):
想用台达伺服做一个多点定位,从abcdefg等点,可以在这几个位置任意定位,移动到任意一点,就伺服加触摸屏能实现吗,还是要加plc能实现

网友A:
选一款带有内置定位的伺服,位移通过内部参数设定,外部只给开关信号等,这样不经过脉冲控制,那就可以不用PLC。

网友B:
没PLC肯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