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各位大师傅,我在修一北京超同步伺服主轴驱动器时,在开关电源板上有一芯片丝印是:第一行ATMLH412,第二行2DCM,的八脚贴片芯片,不知是什么芯片,百度可能是存储芯片,可放在开关电源板上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不知哪位师傅知道,指点一下。这个驱动器,电源板和主板是分开的,图片匆忙,没拍,晚上再上传

网友A:
256K的存储器;

网友B:
8脚EPPROM存储器芯片256KB的

楼主:
谢谢,但不知道为啥用在开关电源板上?

网友A:
呵呵;连现在的笔记本里的电池也都带数据的,所以电源板上带有存储器也没什么好奇;你是维修,不是设计,所以你关注的应当是如何把里面的数据导到新的IC内;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D:
今天又学到知识了,真心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