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各位专家高手请教个问题:
我厂锅炉炉头参数传输是国产仿西门子的PLC,它有两个485串口,一个接的现场触摸屏,一个485总线传输与中控室PC(距离1公里)现在中控室锅炉参数不反馈,触摸屏实时变化正常。

找了个别的厂家笔记本连串口用通信软件测,说是请求与反馈值有问题,不知道是真是假
求问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传输线路没有问题~

网友A:
PC接口及接口参数正常吗?
什么情况下出现不正常了呢?

网友B:
呵呵;如果程序能用原装的话,还是换成真的SIEMEN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不了原装的了,已经这样了。
怎么解决呢 问题原因呢

网友C:
加个放大的,把波特率降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