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我们是煤炭港口,经常有火车车皮内的横撑梁损坏掉落到料斗内,横着的能卡在料斗的篦子上,正好顺着下来就进入漏斗下面的传送带上,在去堆场的沿途上有几个转接料斗,容易卡到损坏皮带,代价比较高。我想在第一条传送带上加个检测装置,用个几匝线圈,当有金属异物穿过后,会产生电流或电压信号,实现检测。(皮带内有钢丝)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网上有输送带式金属探测器,我想弄个简易的

网友A:
直接上几个磁力足够的磁铁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结构特殊正好一头吸上去,下边支到皮带上不就扯皮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铝合金的怎么处理

网友A:
那只能上金属探测器了,但要可调灵敏度的。
检查到异常直接停机吗?要不4米/s的速度上哪找去.
或者根据现场想点别的方法?

网友B:
这个不好处理吧?最好还是在车皮处想办法,在传送带上想办法不好解决。当横梁一脱落就被发现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C:
4M/S,实在说这个速度恐怖!

网友D:
二楼说的很好,可行!

网友E:
这个可以实现的,早年曾经用过一套检测塑料材料里面的金属检测,原理和你的设想是一样的,德国产的,价格很高,电路用了很多的芯片来做,某宝上也有部分这样的产品,但是介绍的精度不算高,但对于你的要求应该可以达到,毕竟虽然你的速度高,但是检测金属物也很长,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网友F:
用电磁铁吸。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主要是传送带的速度太快了,高速运行检测金属物的有无,比较难办。

网友C:
用100mm检测距离的欧姆龙接近开关检测,这个就要看开关能否满足检测幅面要求。多个接近开关的话价格不菲

网友G:
速度快,首先要降低速度,传送过程中要加个中间环节,以前看到过一袋袋东西堆在一起,要你去数数量,人家就在中间加了一段速度走快的传送带,于是每一袋就分开了,传感器检测数量就能分辨了。你这个加的装置和前面提到的反过来,应该能抽出其中的金属。

网友H:
用电磁铁就可以了,简单实用

网友I:
带皮带的除铁器啊,直接将铁制物品吸起来甩出去。不过要做隔离区,防止伤人。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们这里有这个装备,叫磁分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