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在做控制器测试,不知道机器人的急停信号线怎么接,接到控制驱动器的控制电源上?  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机器人的控制器不是有自己的控制字吗?急停按钮就是激励机器人控制的OFF,安全关机信号。而不是停掉机器人控制器的电源。

网友B:
机器人急停,目前硬件接线都是双安全回路,有专门的系统控制端子;
急停一般关断伺服驱动器电源,也就是传说中的主工作电源

网友C:
有控制器,可以了解其功能和接线端子,再了解其互连和控制方式;
按一般规则估摸着说的,2楼的有经验。
当然,楼主也可能只是想确认一下。

网友D:
可以接到机器人的安全基板上面,找到机器人的手册看下上面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