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如图,横着的链板分别用两台电机控制上下和左右移动,链板有一台电机,都不是伺服,就是普通电机。现在需要将物料堆成图中形状,也就是蒙古包状,如何控制链板的上下和前后移动?还有链板一直不停旋转的。有什么好想法请各位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啊,在不说明物料的状态很难讨论,假如你的物料是球体,是根本实现不了啊

网友B:
物料堆形状是否一定要规整和一致性好,物料的“流动”性如何,是否可先从机械上想办法或跟机械设计充分协商。
我只是顶个帖子,没有具体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物料本身有一定的粘性,但是在堆积达到一定高度和坡度的时候就会因为重力往下垮,也可以说有一定的流动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堆成比较标准的蒙古包形状,机械现在只能做到链板的升降和前后移动加上旋转。

网友C:
蒙古包下面是一个圆柱,你想单凭链板本身做出来这个基本没有可能!
你还是老老实实下面加一个圆柱形袋子就搞定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不是想找到这个临界值?在粘度快要不能阻止重力作用使物料下滑时移开输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