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B频率高会报过电流,低频正常,确定不是参数问题,有谁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咋解决的

楼主(2017-11-20):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负载是什么性质的?

网友B:
你找个别的电机试下呢,是不是负载有问题呀。

网友C:
楼主说的不清楚,多大功率,什么负载,电机使用时间,多大的频率运行时报故障吧??参数先恢复出厂状态试试,把以上的问题说清楚

网友D:
跟负载的特性有关系。

网友E:
估计楼主电机使用的扭矩比较大的吧?

网友F:
不是参数问题,可怀疑的地方多了。比如变频器问题,负载问题,霍尔问题。。。

网友G:
可能外围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