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表格定位

楼主(2017-11-20):
之前使用表格定位都是脉冲数量算好固定在参数里,这次一个项目由于调试要更改参数,准备把表格数据传到触摸屏上,不知道Y0,Y1相对应脉冲数量及速度对应的软元件是多少,怎么排列,先谢谢论坛知道的大神赐教

网友A:
软件中有个R0的设置,设置好后,就R0 R1两个连续的地址往表格中对应

网友A:
另外《FX用户手册 定位控制篇》中也有相关说明

楼主:
谢了,回去找找定位手册在认真看看

楼主:
刚才软件打开设置看了,Y1自动从R400开始,之都没前使用注意到这个设置,谢谢

网友B:
我觉的还是使用相对绝对指令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