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配电柜到现场操作箱!14芯电缆!!配电室这边已经把屏蔽层接地!!但是感应电还有26v(av),配电柜还有我们有两根线送到DCS!配电室到现场柜在从配电柜到DCS,把送到DCS的电缆屏蔽接地后电压降到13V.另外一头在接地后电压就降到6V

网友A:
感觉是接地不好!

网友B:
你把两个配电柜的地排连起来就解决了

楼主:
刚才单独找了一个接地!!还是一样的结果!!但是将两根电缆的两头的屏蔽都接地后就没有感应掉牙了!!

网友C:
之前在该论坛看到过讨论,抗干扰接地通常是单端接地,但也有视情况两端接地的。
楼主测的感应电压,是在哪里测得的(哪个导体)、及如何测得的(比如是否为万用表),接地是不是指接在供电系统的PE线上,供电系统是否为TN-S。

网友D:
1、配电柜的地线你确认接地完好??接地回路不存在接地电阻过大甚至断路??
2、电源是否谐波过大??

网友E:
单独做一个接地极再一点接地看看。

网友F:
可以连接等电位电缆试试

网友G:
对,关键是配电柜和控制柜等电位连接,控制线最好是金属桥架敷设。等电位比接地更容易被忽视。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个感应电我在14芯电缆任意一根对地测量后显示的电压!!现在已经将仪表的线和配电柜的线分开了!!加装一个继电器!!给仪表一个常开触点!这样感应电就没有到仪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