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我们这有一台设备,由于特殊原因,使用10小时,停10小时,而这停用10小时,变压器仍然通电,但是变压器出口已经断开(特殊变压器,10千伏变4000伏),请问这10个小时变频器消耗的电能怎样计算,电费按0.5元

楼主:
变压器是2500kva

网友A:
空载损耗NL=Po+kQo=Po+k (Io×Se/100)
负载损耗LL=Pf+kQf=Pf+k (Ud×Se/100)
Po是变压器额定空载有功损耗,即铁损kW;
Pf是变压器额定负载有功损耗,即铜损kW;
Qf为变压器额定负载漏磁功率
k为无功经济当量
Io为变压器空载电流,%
Ud为变压器阻抗电压,%
Se为变压器额定容量,kVA
2500KVA变压器空载电流0.20%,空载损耗1360W,阻抗电压4.5%,负载损耗12000W。

网友B:
可以按空载损耗计算,可参考2楼。

网友C:
2楼的回答很好,学习了。

网友D:
我也是查相应变压器的空载损耗来算的。

网友E:
你的内容前面讲变压器
问题是变频器?
打字打错了还是?
变压器就算空载损耗

网友F:
如果变压器的前端许可你可以将变压器停车:但是变压器投入时电流很大(就是空载投入电流最起码是满载8-15倍,冲击特大,对变压器寿命损害很大),
因此变压器停车节约的电源与变压器寿命相比,自己考虑

网友G:
如果按2楼计算,变压器的空载电流0.2%,也不是很大。

楼主:
谢谢7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