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昨天把短路的存储芯片ATMLH410,2DCM,脱下,上电 ,5v,+-15,24V,都正常,继电器吸合也正常,但就是面板显示器不显示,量电压也不短路,望大师们指点

楼主:
棉签处是存储芯片,该存储芯片的,SCL,SDA,信号到主板的ARM控制器,

楼主:
面板的数码管是由TM1296D驱动的

网友A:
肯定不能拆啊

楼主:
我把拆下的存储芯片用维修电源测试了,确实短路了,你的意思是没有这片存储芯片,面板就没显示是吗?

网友B:
程序的很难说的,这和编程有很大的关系,自检不正常可能不显示

网友C(2020-07-05):
我也有一台CTB出现该现象,充电指示灯亮,风扇转,+5,+-15V,24V正常,继电器能吸合,但数码管不显示,运行灯闪几下就灭了。问大家是什么原因。主板坏了吧?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