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有一个项目。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助各位。
简单说。一个启动开关,七个电磁阀。要求:每按一下启动开关,七个电磁阀按设定好的顺序依次动作。这个动作顺序是在触摸屏上设定。最先动作的设成1最后动作的设成7。这个顺序要求是可变的。
想了好久没想明白应该怎么弄?谁有思路或示例程序给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堆栈指令,先入先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堆栈指令,先入先出
这个方法简单
没有堆栈程序可就多多了

网友C:
用比较指令,按一下加一

网友D:
我一般用比较指令

网友E:
如果是单独没有联锁信号的吗?
那个触摸屏做一个表格,每个一个动作逻辑设定、时间设定,轻松简单:一次搞定永久无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有一个项目。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助各位。
简单说。一个启动开关,七个电磁阀。要求:每按一下启动开关,七个电磁阀按设定好的顺序依次动作。这个动作顺序是在触摸屏上设定。最先动作的设成1最后动作的设成7。这个顺序要求是可变的。
想了好久没想明白应该怎么弄?谁有思路或示例程序给我一下。谢谢了。
怎么理解这个顺序要求是可变的!千变万化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这程序能否给讲一下什么原理吗?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这只是程序的一部分,按启动后运行(M100),顺序动作M101——M107,保存1——7至D200。D201——D207为触摸屏预设Y41——Y47动作顺序。如D207设为1时,当顺序动作M101接通时,D200为1,则Y47输出。

网友H:
必须用比较指令。。。

网友I(2020-01-15):
回复 网友G:
如果可变 那可能性是不是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