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器开关电路如何设置

楼主(2017-11-21):
看到这个冲孔机操作很简单,就是踩下脚踏开关电机运行,当偏心盘碰到行程开关停止运行,再次脚踏开关再次运行就这样。可就是不知道这样的电路怎样接线

网友A:
就是最基本启动停止电路,脚踏接常开按钮启动,行程开关接常闭停止。

网友B:
没有图纸??
要是这些看不懂就找个师傅带一下吧!

网友C:
应该就基本的启动,停止吧

网友D:
其实我想说我们即使给了它图纸,他也不一定会接线!这是一个忧伤的问题!

网友E:
这机器应该两部分控制吧,电动机启停,冲压动作。
楼主有机器照片吗?细节?
你这图片不是你拍的!
照你那么描述那电路就一部分了直接控制电动机启停。行程开关当停止,脚踏开关启动。

网友F:
这机器应该是电机启动后靠离合器控制冲孔的吧!否则电机频繁启停肯定 不合适……

网友G:
最简单的电气控制,而已,不值得说,太简单了,小儿科

网友H:
这个基本的不会的话,你要弄就算了,让人带着你搞还可以试试。

网友I:
首先要知道这个系统的电机是什么?参数?机械结构?然后再去根据需求设计控制电路。这个电机功率是多少?如果很小,直接用按钮开关控制即可。另外如果是曲柄结构,脚踩启动,限位停止。很简单的接触器控制呀。

网友J:
你这种不做一个自动送料太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踩一下脚踏开关启动,碰到行程开关就停止,再踩下脚踏开关又启动,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离合器

网友K:
碰到行程开关就停把行程开关必点串到电机控制回路就行,再次启动应该要复位,不然启动不了。

网友L:
行程开关与启动按钮一NC 一NO并联,停止按钮要自锁的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