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按如下要求配置:
DI 24点
DO 24点
AI 32点
AO 8 点
2个独立的RS485接口,通过MODBUS协议分别作为从站与上位机和触摸屏通讯。

要求S7-300系列PLC,满足要求的前提下,最经济的的配置。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呀?如果是我,直接咨询供应商了。西门子的供应商,他们都有技术支持,专门帮助客户解决选型的需求,并提出自己的推荐。通过与他们交流,你可以增加许多产品的知识和了解,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

注意一定要找当地的核心分销商。技术支持和价格都有可靠的保证。

网友B:
没搞懂为啥要做modbus从站。。。通过报文方式来通讯,虽然开关量及模拟量不是很多,但真正用起来也会明显觉得延迟!

网友C:
呵呵;这个用S7-200就可以实现的呀;

网友D:
用S7-300本身就已经不经济了,再去钻牛角尖研究如何节省购买扩展模块的钱,就是舍本逐末。按照你的选型,整套PLC的购买费最低已经在2万元以上了,而如果改变选型,使用西门子smart200小型PLC控制器,只需要大概五千元左右上下。

当然,如果里面有神马门道,跟纯工控技术没有任何关系的门道,可以无视建议

网友E:
CPU选用315-2DP,然后选用32点的输入模块一块,32点的输出模块一块,4块8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一块8通道的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F:
S7-300基本都要考虑NET了,485就有点屈才了,看样子1200妥妥的能解决!

网友G:
如果不是特别的要求,我感觉使用西门子smart200小型PLC控制器,很经济又划算。。。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