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刚接触logo230rc请问怎样编个三个灯循环点亮程序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可以多种方法实现

楼主:
谢谢朋友的帮忙那个M代表啥啊

网友A:
老版本RS要经过一下标志位

楼主:
朋友帮忙看看这个怎样编
高电平Q1得电十秒后关断Q2得电五秒后关断Q3得电十秒后关断Q4得电五秒后关断,Q1得电十秒后关断Q2得电五秒后关断Q3得电十秒后关断Q4得电五秒后关断,循环

网友A:
句子里标点符号没用好,看不懂你的意思。应该跟上面的程序差不多的,把定地器时间改一下。

楼主:
高电平Q1得电十秒后关断,
Q2得电五秒后关断,
Q3得电十秒后关断,
Q4得电五秒后关断,
Q1得电十秒后关断,
Q2得电五秒后关断循环
朋友这回可以吗先谢谢了朋友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是Q1断开了Q2接上去通,Q2断开Q3接上去通.......表情。换了个方法,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结果。主意4个沿触发脉宽继电器的设定时间。

楼主:
对这是这样循环谢谢朋友

网友B:
这个简单点做法,左移指令就可以完成

再想一个,
启动给 给MB10 赋值 1
做个计时器器,到时间了 让MB10=MB10 *2
如果MB10 〉4,那么就给MB10 赋值 1
然后把让QB0=MB10

这样就可以实现3个灯循环开了

如果是4个灯,那么MB10 〉8的时候回头,5个灯就是16,以此类推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朋友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