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主轴问题

楼主(2017-11-21):
单位在上半年翻新了一台进口旧铣床,机械部分是旧的,电器因为买旧铣床时候已经报废,拆的七零八落了,重新做了电器,数控控制的,主轴采用伺服的,前两天操作来找我,说主轴速度上不去,驱动器也没有报警,我去现场一看,设置500转的时候,驱动器显示17转,设置到6000转的时候198转,询问了操作工,系统和驱动器参数都没有动过,头天还正常的,主轴是数控系统模拟量控制的,拔出驱动器上的控制线了,测量系统500转的时候,模拟信号是1.05v,系统设置到最高转速6000时候,模拟信号有9.95v,到此排除了数控系统和线的问题,把驱动器设置到手动控制转速的时候,速度可以正常调上去……怀疑驱动器坏了,和销售商联系,寄过去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A:
那么容易就出问题了啊?模拟量接口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容易就出问题了啊?
对呀,驱动器故障了……

网友B:
伺服驱动器这么容易坏啊,不应该啊!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这么容易坏啊,不应该啊!是什么品牌的?
不是很有名的,买东西也要运气……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不是从正规渠道拿的货吧!

网友C:
现在人拿货,便宜是王道,哪里还管正道不正道,尤其是商人,恨不得进货不用钱,出货挣大钱,。。。为此只能期盼神灵的保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