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E D3100-4T故障

楼主(2017-11-21):
正转可升至50Hz,反转只能升至1.05Hz,释放按钮均无法自停,按面板stop键复位显示E r13。怀疑输入端子故障或驱动板故障。求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
外接电位器或使用面板电位器,故障相同。设置D13和D14为点动端子,D13可升至50Hz,D14也只能升至1.05H2。

网友A:
设置成出厂初值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程序坏了,发厂家刷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出厂初值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程序坏了,发厂家刷程序吧
已恢复出厂设置,无效。正转反转亮同一指示灯(F W D),按复位键显E r13,A L M灯亮,再按复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