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为什么用不了了

楼主(2017-11-21):
以前用的好好的GX-WORKS2软件今天突然用不了了,打开以前能打开的的程序显示图片所示的提示,我卸载了软件重新安装,问题依旧,该怎么解决这问题呢?不要重装系统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是不是你安装文件的文件夹名字是中文啊?如果是中文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你这个问题!文件夹改为英文试试!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解决: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022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试去,谢谢你提供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解决: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0221
按你提供的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解决: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0221
按你提供的方法解决了,谢谢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