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近日维修一台台湾伺服驱动器
型号见图
该机接手故障:模块击穿(7MBR25SA120),面板报OC。
处理:更换模块,测试6路负压不正常,有两路驱动电阻损坏,更换后6路驱动负压恢复正常,尔后串接灯泡上电,面板还是报OC。
然后检查跟电流检测相关的电路,该机有三个电流检测信号,分别是:Iv、Iw、Id(直流母线电流检测)。
这三个电流检测传感器见图片。这三个检测信号的电压值为0v。
按照正常分析,报过流的话,一般要检查:电流检测传感器、带Vce检测的IGBT驱动保护电路以及IGBT自身。
在目前的情况下,1、电流检测传感器传送到主板的信号电压为0v,应该正常。
2、IGBT的驱动保护电路,这款驱动器就没有,光耦使用的是A3150,不带检测IGBT管压降的功能。
3、模块是新的,上机前也检测过,正常。
事情发展到这儿,就很郁闷了,能报OC的相关部分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报OC的信号是从何处而来?

网友A:
电流传感器附近的是什么ic?看驱动板元件不多,你得顺瓜摸藤,哦,是顺藤摸瓜,看看那部分电路与电流处理有关…

网友B:
这是变频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他就是加了个PG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传感器信号接的运放是TL082CP,运放的输出端信号电压均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