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有台进口设备110V供电、设备上用的是荧光灯坏了,手头上只有220V用的,想请问下,装上去为什么不能亮?

是击穿电压不够,还是维持电压不够呢?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是电感式荧光灯还是电子式荧光灯?电感式的肯定不能,电子式按道理应该是宽电压设计的,应该没问题,如果确定是电子式荧光灯但不能点亮,不妨在整流部分改动一下,就是把110V倍压,很简单,…百度一下“开关电源110V/220V两种输入电压的切换原理”…

网友B:
通常,电源电压与额定电压不相符、或者不在其适应范围内,用电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所述荧光灯通电瞬间的情况如何,是否闪亮;若未,有可能是击穿电压不够(猜测)。

网友C:
估计你只换了局部
整体换没选对电压,电路改一下就是了
或用LED

网友D:
肯定不行电压不够启动不了。

网友E:
我就想知道你明知是110V的为什么偏要用220V的去试?这是常识吧,你有专研的精神

网友F:
哈哈;你这不是开关电源带的LED,如果是还有可能AC110V/220V都可以工作;

网友G:
当然不会亮了,电压差一倍。如果是振流器的,220V灯管在振流器和起辉器的作用下,起动电压达400V左右。如果你换了电子的国产日光灯,可能会亮,宽电压,但亮度会低点。你可以在网上订做110V的LED灯。或者单独用一个220V电路用国产的电子日光灯。

网友H:
以前在机器上试过,110V供电,用个220V的节能灯装上去亮了,只不过亮度降低了。

网友I:
驱动电压不对,肯定是不能工作了,凡事都是一个理。

网友J:
荧光灯肯定亮不起来
节能灯可以的!

网友K:
没能达到额定启动的电压肯定不会亮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你明知是110V的为什么偏要用220V的去试?这是常识吧,你有专研的精神

如果是没有危害的试验,试试是可以的;如果以此而能够从原理上分析原因,则又是收获。
但做试验,首先必须保证安全性;如果不能确定其安全性,则不应试验,而是设法先做些了解或分析、判断,掌握足够的知识。

网友M:
没必要改吧,其实网上还是有110的灯卖的

网友N:
串联两个一起用

网友O:
更换成LED的不是更好,测一下输入电压,把220v的灯管led点去掉一半不就可以了

网友P:
原机的是电子镇流器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