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分料装置用的测距传感器不知道选型

楼主(2017-11-22):
如图所示,要将物料框内物料一个分开,物料厚度有0.5mm左右差别。每件4.5mm厚度左右。
方法是用伺服电机顶起到一定距离,让物体离开物料框上边面1.5倍物料厚度,大概7mm左右,检测到位后停止,后面气缸推出,
有用过这种传感器的推荐一下,物料为咖啡色塑料。检测精度0.1MM就够了。
考虑过欧姆龙有一种测距ZX1激光传感器,要几千大洋。
然后想用检测有无E3X传感器,这种只能检测有无,不知道精度怎么样?问400他们也不知道。

网友A:
如图所示,你图呢?

网友B:
要将物料框内物料一个分开?
是框内多种物料取其“咖啡色塑料”-----用视觉
是框内就一种物料遇到“咖啡色塑料”-----颜(色)标传感器
遇到“咖啡色塑料”框推出-----色标传感器
文字描述的工艺有点二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你图呢?
忘记点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将物料框内物料一个分开?
是框内多种物料取其“咖啡色塑料”-----用视觉
是框内就一种物料遇到“咖啡色塑料”-----颜(色)标传感器
遇到“咖啡色塑料”框推出-----色标传感器
文字描述的工艺有点二乎
都是咖啡色,顶起来一次顶一个,再用气缸推出去,因为产品厚薄不一样,需要顶起到一定距离。
我在1楼重新描述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将物料框内物料一个分开?
是框内多种物料取其“咖啡色塑料”-----用视觉
是框内就一种物料遇到“咖啡色塑料”-----颜(色)标传感器
遇到“咖啡色塑料”框推出-----色标传感器
文字描述的工艺有点二乎
都是咖啡色,顶起来一次顶一个,再用气缸推出去,因为产品厚薄不一样,需要顶起到一定距离。

网友C:
激光传感器或者激光测距仪均可,激光传感器不到1K都有性能不错的,至于激光测距仪最少3K附近

网友D:
传感器一定要装在这个方向吗,检测高度方向就好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一定要装在这个方向吗,检测高度方向就好选了
检测高度怎么检测,用水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传感器或者激光测距仪均可,激光传感器不到1K都有性能不错的,至于激光测距仪最少3K附近
能否推荐一种呢?1K以内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啊,与气缸推杆高度一致不是很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与气缸推杆高度一致不是很好做吗
有那种一条线的检测开关吗?发散不能用。推荐个。

网友B:
回复 楼主:
4.5mm 偏差0.5mm
能从侧面检测吗----任何一个光纤传感器都可以,或用电容式接近开关(可能箱体碍事或在推出方向加挡板)
顶面检测用数字光纤传感器,试教一下。

网友D:
物料4.5MM,精度不用很高,只要达到每次只推到第一张物料的精度就可以了,基本上光纤都比这个精度高,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mm 偏差0.5mm
能从侧面检测吗----任何一个光纤传感器都可以,或用电容式接近开关(可能箱体碍事或在推出方向加挡板)
顶面检测用数字光纤传感器,试教一下。
我想用个光产的光纤传感器,我们公司这里偏僻,在小乡镇。
光纤传感器能推荐个型号吗?
光纤传感器检测光源是一根线吗?
以前用光电开关位置差大了。

网友E:
吸盘真空吸取不行吗,非得用气缸推出去?

网友D:
用吸盘吸取的话整套系统就要重做了。只要做一个两轴移动的吸盘就可以了,而且两轴的位置精度要求很低,用气缸和普通电机就可以做到,其它的结构全部取消。

网友F:
嗯,针对楼主的问题,吸盘方案确实方便,可操作性很强。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