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B735 I/O 接线端子的求助

楼主(2017-11-22):
端子DiOdc和端子DiOac 的作用是什么啊 ? 说明书里 没有找到

网友A:
仔细找找,手册里一般都会有的

网友B:
这个说明书里有叫标准内置I/O……DIC是数字量公共端,DI0AC为数字量交流输入端为120VAC,DI0DC为数字量直流输入端一般为24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