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明纬直流电源带遥控开关功能中遥控开关是指什么?

楼主(2017-11-22):
明纬直流开关带遥控开关功能,是指可以用遥控器控制这个直流电源吗,还是上面有一对开关点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开关?

网友A:
哈哈;图片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可以通过一个外部开关来控制电源输出ON/OFF状态,并非是你想象的用遥控器来控制;
当然了,你也可以另加一个遥控线路来用遥控器控制其输出状态;

网友A:
这种带外部控制的电源在进口品牌很常见;还有可以接模拟信号来调整输出电压的;
普通的电源只要送电就会输出,有些场合要求有信号立即停止,而电源里电容等储能元件,不会马上没有输出,所以这时就需要用带外部控制的电源;

网友B:
说到底这个就是有的地方说的远控功能罢了!
对于做电气的来说就是加了一个外部拉线出来的开关控制输出!!
我们购买的明纬100A、12V电源,自带电压校准功能:有一根电源输出电压采样线接到负载位置,保证负载位置恒定12V,我们测试汽车的ABS刹车器,发现电源输出电压达到15.2V,也就是证明我们那个连接线路压降3.2V(线路临时测试用的6平方15米左右,电流71.8A)

网友C:
确实看图纸,这个没有遥控功能。

网友D:
外面连线控制电压高低或者开关吧

网友A:
是大家对此处的“遥控”的含义理解上出现了歧义;
此处不是用无线遥控器控制的含义,当然了,这个地方加一个12V的遥控开关也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遥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大家对此处的“遥控”的含义理解上出现了歧义;
此处不是用无线遥控器控制的含义,当然了,这个地方加一个12V的遥控开关也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遥控”
此遥控是指远距离控制,而不是红外遥控,和射频遥控。

网友F:
一般叫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