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2):
ARM或单片机如何和施耐德ATV12系列变频器通信
要求可以启动、停止、复位、给定频率
还可以读取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
请教大家了!

网友A:
启动停止按这个流程来就可以了,读参数直接读就是了!通信协议为Modbus RTU,施耐德变频器就是启动和停止流程和其他变频器有点不同,其他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停止按这个流程来就可以了,读参数直接读就是了!通信协议为Modbus RTU,施耐德变频器就是启动和停止流程和其他变频器有点不同,其他都差不多!
我们用其他控制器搞好了!国产PLC支持Modbus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