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不能下载

楼主(2017-11-22):
这个屏不能下载了 ,我用其他屏下载没问题,也就是我电脑没问题,屏里面还有工程能和plc正常通信,把屏拆开后发现usb连接了一个六脚的芯片,请问这个芯片是做啥的?换了能修好吗?这个问题是静电引起的,我碰通信接头的时候被电了一下然后就不能下载了

楼主: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啥提示没有?前面都可以上传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usb失败

网友B:
这个屏除了用USB接口下载还可以用其它方法下载的……用其它方法试一试吧……

网友C:
看着像电阻排,如楼上所说还有u盘传程序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