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轴承坏了,跟换

楼主(2017-11-22):
看看吧

网友A:
这个你千万要注意:伺服电机更换好需要不破坏编码器零位,否则需要调零

网友B:
看样子编码器与电机轴没有分开,零位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在安装轴承时要当心,别震动过大,把编码器震坏了。

网友C:
楼主换好了没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D:
这个难度系数蛮大,记得有位师傅说过,伺服要轻拿轻放,

网友E:
技术活,编码器如果损坏了换就有难度了……

网友F:
伺服电机拆卸,零点位置就要重新调整。

网友G:
应当是知道或了解了其注意事项,应当是更换好了;
也见到过帖子介绍,需注意编码器零位。

网友H:
看着像米格电机。没拆编码器就好办。我拆过几次,用驱动器调零。

网友I:
之前有机械安装没安装好同心度,运转造成编码器玻璃码盘破裂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看着像米格电机。没拆编码器就好办。我拆过几次,用驱动器调零。
有米格电机的驱动器及电机的说明书吗?

网友J:
还真没敢拆过伺服电机。

网友K:
这个难度比较大,特别是编码器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