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2):
这种贴片电阻和普通的贴片电阻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哈哈10R0的贴片电阻。区别不清楚。

网友C:
一样的,放心吧

网友D:
精度更高。。。

网友E:
应该就是一般的贴片电阻,
这种可能是封装尺寸大点。

网友F:
10R0=10欧姆,R后面个位后小数;如1R2=1.2欧。

网友G:
颜色不同而已,一样的用

网友H:
好像有两个烧坏了,找两个阻值一样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I:
贴片电阻是一款体积小,重量轻,电性能稳定可靠性高,装配成本低,机械强度高、高频特性优越诸多优点积与一身的产品,他的最小精密度可达到超精密性 ±0.01% ~ ±1% 。
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贴片电阻的标识,不知道它的阻值如何读取,今天就详细为大家介绍贴片电阻的标法与阻值读取。
例:103贴片电阻的阻值是多少?贴片电阻用单位欧表示,贴片电阻103是10K电阻的缩写,其103中的1表示1 0表示0 3表示 10后面有3个零,既变成了10000=10K 、104 224 474的意思也是这,104就是表示10后面四个零。 224表示22后面四个零, 474表示47后面4个零。

网友J:
10欧电阻

网友K:
除了阻值,功率也得考虑了吧?

网友L:
1206 1% 10欧姆贴片电阻,这种事进口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