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零线烧断(20171123)

楼主(2017-11-22):
160A空开把零线烧断了,负载20个左右电机,功率400到750瓦,小链条运输线每三四电机一个10A的小空开控制,接触器带热继其它都好的,换过零线开机试了半小时就送电,没找到原因,请大家指导下。

网友A:
空开下端接触不良?

网友B:
这个,一般不建议主断路器控制零线,还有就是非高触电性环境,不建议加装漏电断路器

网友C:
零线不轻易断啊,难道你总零线上安装开关么

网友D:
未能看清楚导线断开处的情况,以及开关端子处的情况。
若为长时间过热的话,下端的端子却无痕迹;若是开关端子一端接触不良,导线却是中部断开。
未知线径多少,导线有无问题;负荷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三相负荷是否平衡。
可注意更换后的导线电流,及其发热情况。

网友E:
看端了子颜色标记像是黄绿红蓝的排列啊,烧了的像是黄色的相线啊,如果零线断了,负载有没烧的。

网友F:
三相不平衡严重,卡一下电流。

网友G:
三相不平衡及开口鼻子的压接质量不好导致。
红色线上端鼻子与线压接处有打火现象,下端螺丝没有拧紧也有打火现象。

网友H:
看样子是接触不良导致的,红色线也有点。

网友I:
尽量使三相平衡零线烧断一般是三相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J:
安规不是规定N线不能经过开关吗?容易接触不良引起事故

网友K:
零线接触不好,电流过大。。

楼主:
三相电流,27,29,27。25平方线,把上下端子从新加固一遍,在观察中

网友L:
首先,在正常的三相动力负荷中零线的电流几乎为零。楼主没有表述清楚,有没有单相负荷,如电加热类的。然后,如果零线有负荷,基本就是当初压接线鼻子或者开关出线处没处理好导致接触不良。最后,零线最好不要经过开关。

网友A:
我接触的都是进开关的,我做的都用的+N的。就怕零线合不上。

网友M:
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

楼主:
电工班长,总空开不换,把上下端零线用螺丝加固分开来,这样行?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好像是从导线的接线端子末端断开的;从接线端子的颜色看,很有可能是压接段出现了接触不良。
中性线上有无电流,电流多少。

网友N:
零线烧断电器没有烧毁,运气好了……

网友O:
同意2楼的观点。零线被烧原因一定要查明,否则,不踏实呀。测零线电流了吗?

网友P:
怎么零线在左边?三相四线开关不是零线在最右边吗?

楼主:
这个是外包安装的,我也急忙换线忘测电流了,这两天在观察看下

楼主:
外包装的搞反了,零线在左边

网友Q: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不建议主断路器控制零线,还有就是非高触电性环境,不建议加装漏电断路器
这种断路器零线一般是内部接通的的了,他这个零线断估计是以前施工的时候损伤了电缆

网友R:
换过零线开机试了半小时就送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Q:
引用 网友S:
看上面断路器,最左边应该是零线。只是标示错了

网友T:
从图中看出,烧断的主要原因是压接线鼻子时压多了,造成损伤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导致发热

网友U:
1、三相不平衡
2、零线线经太小
3、负载中有谐波设备

都可以通过增大零线线经来解决。

网友V:
我感觉也是接触不良,要是那个位置烧不坏。

网友W:
像这样零线线径和相线线径一样大的情况,在工业用电中烧断零线还真是罕见!

楼主:
到现在运行正常,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换一个三相空开,零线分开来

网友X:
明显的线没有押接好,或者线芯被破坏了,造成的过热而坏。。。。

网友Y:
三相不平衡,引起零线电流过大

网友Z(2019-02-18):
零线烧断:无非是下面两个原因。
1、接线头没接牢。
2、零线过流、过载。
第一种很好发现。第二种可以用钳型万用表,卡主零线测量检查,零线电流是否有过大的情况?三相电烧断零线是很危险的。
1、如果你的负载三相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可以重新分配负载。
2、如果检查三相又平衡零线电流还是很大,那肯定是三次谐波造成需要滤波处理,用东莞市和衡源电气的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零线电流消除率90%以上。

网友AA:
属于配线问题,不像是开关接点没压紧,楼主检修能看出来,这应该是35平方以上电缆在这样短的线两头还要压上线鼻子,没有伸缩余地装配已经非常困难,装配时线鼻子与线之间可能已经受伤,或已断开只是挤在了一起,这是相线。

网友AA:
补充一下   绿线所指位置应该是装配时已经断开或接近断开。只是没看出来,装配着是明白的,

网友AB:
从图来看烧断的应该是A相火线【黄色套管】,蓝色套管的线应该是零线。A相接线烧断 的原因:1.接触不良。2.电机严重偏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