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变频器面板连接线

楼主(2017-11-23):
三晶8000b变频器,4KW的,操作面板和CPU板的连接线怎么做

网友A:
买对应的插头插座自己压吧!要不就问问经销商有没有相应的延长线。

网友B:
哈哈;貌似与台达的一样;买现成的最方便;

网友C:
还是水晶头的方便,也好买啊!

网友D:
可一根一根测绘查找,做好记号,核对好后,用烙铁一根一根先焊到主控板的原来插座下部的焊盘上, 再对照记号将另一端焊到面板线路板插座的下方焊盘上即可。就是麻烦一些,但是可解决当前问题。

网友E:
有这样的头和线,自己压下就可以了,也有现成的买,10PING的用得最多了,少数是8PING的,还有6PING等等

网友F:
有成品的排线卖,如果你有这种插头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G:
找代理商买一条就是了,厂家是有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