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电桥

楼主(2017-11-23):
 干电工N多年,电桥只是知道但从来没有机会见到更别说使用了。大修期间厂家对一台1300KW10KV高压变频器升级改造,完毕后上电试车时报过电流(通过触摸屏看到电流100多,电机额定电流为87A),三两秒就保护停机。厂家再三查找均未找到原因,最后说是我们的高压电机有问题双方产生争执,在此情况下找到我来帮忙确定电机是否有问题。
 此电机为备用设备,已经一年多未用,所处环境良好,后级负载为风机。于是我们必须对电机进行检查以证明电机到底是否有问题。首先,用2500V兆欧表测量了电机的对地电阻,接近无穷大,没问题。然后就是测量三相绕组阻值,这么大的电机只能用电桥来测量了,于是便设法借来了电桥,对着使用说明现学现卖,通过多次测量,三相绕组阻值基本相同(精度为小数点后三位数)。基本确定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为了确切得到更多的证明,我要求他们上电再试一次,试机时在接线盒处挂了三个钳形电流表,监测三相电流值(变频器电流监测只是监测一相电流),开机发现三相电流平衡且数值与变频器显示电流严重不符(这样的监测方式只是一种参考并不准确但能够证明电机三相绕组是否存在匝间短路情况)。至此,更加证明了非电机原因。要求厂家继续检查变频器,看到结果厂家也不再坚持怀疑电机问题,最终查到了新升级的主板通讯存在问题,监测到的电流数值不正确,调整后上电试车正常。
 最后,主角登场,89年的产品,估计比坛里很多同行的年龄大吧。

网友A:
很老了,现在都是数显的了!

网友B:
以前在煤矿上班修电机听说过电桥,但是一直没见过,当时也没有,不知长啥样。现在见到了。一般来说电机极少情况下会出现匝间短路。再者不能在变频器显示屏上查看电机运行电流?

网友C:
以前在国有单位见习的时候见过,也没用过,其他的就配电间电试的时候,他们检测变压器电阻的时候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煤矿上班修电机听说过电桥,但是一直没见过,当时也没有,不知长啥样。现在见到了。一般来说电机极少情况下会出现匝间短路。再者不能在变频器显示屏上查看电机运行电流?
认真看帖很重要

网友D:
光听说过, 没有见识过 !
今天开眼了。可惜没有全图,只是一个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听说过, 没有见识过 !
今天开眼了。可惜没有全图,只是一个标签。
有全图的啊,或许图片卡没打开吧

网友E:
电桥在学校试验时用过,工作后只是早前见他人用过,现在已不记得是如何使用的了。
话说,楼主处理故障的思路和过程很好。

网友F:
在学电工原理做实验时用过

网友G:
我们公司里有一个电桥,但是我一次都没用过,一般都用万用表和绝缘表检测下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H:
有点像电阻箱。

网友I:
我们有一个毫伏计和楼主的图片一摸一样。估计是同一个制造商的东西。

网友J:
电桥是修理电机人员的压箱宝贝,一般不轻易掏出来的。

网友K:
我们都是在学校实验室用过,后来测试电机电阻我直接通50A恒流测压降间接得到阻值:测试时间最多1S

网友L:
古董!现在都是数字电桥

网友M:
我修电机,但是都是小电机,我也没见过电桥。

网友N:
只能测电阻,现在数显的LCR都能测

网友O:
我只是看见过图片
实物没看见过,更没有用过。
测量电机线圈就是兆欧表对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煤矿上班修电机听说过电桥,但是一直没见过,当时也没有,不知长啥样。现在见到了。一般来说电机极少情况下会出现匝间短路。再者不能在变频器显示屏上查看电机运行电流?
认真看帖很重要
触摸屏就是变频器显示屏?

网友P:
当年(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搞计量检定和仪器仪表维修时用得多了。

网友Q:
正准备买个数字电桥,考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煤矿上班修电机听说过电桥,但是一直没见过,当时也没有,不知长啥样。现在见到了。一般来说电机极少情况下会出现匝间短路。再者不能在变频器显示屏上查看电机运行电流?
认真看帖很重要
触摸屏就是变频器显示屏?
嗯嗯,是的

网友R:
只见过,没用过。班长厉害,现学现卖

网友S:
这么大个东西啊,只看名字以为是个小元件啥的呢~!!!!!

网友T:
一直没有看到和使用过,只是听说过这个宝贝!

网友U:
听过,没有用过

网友V:
引用 网友H:
有点像电阻箱。
电桥基本上就是电阻箱与检流计的组合,很多电桥是可以当电阻箱用的,这类电桥有专门的电阻输出端子。

网友W:
匝间了短路一般启动就跳电流看不到的,

网友I:
其实,楼主的这个电桥,相对皮实耐用。而且准确。别看方法原始,又是模拟的。但这个测试结果不会出大格。数字的微电阻测试仪,特别容易坏,温漂也大。

网友X:
和那个直流电位差计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W:
匝间了短路一般启动就跳电流看不到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对地短路和相间短路会一开机就跳,但匝间短路不会,匝间短路会表现为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I:
回复 网友X:
对,直流电位差计,可以输出毫伏电压,标定热电偶用。而这个电桥也可以当标准电阻输出吧?都是一家的产品。虽然体积大,笨,但用起来还是不错的感觉。

现在都被万能表式的数字表代替了。便携,不过,老的东西看着还是很亲切的。哈哈。

网友Y:
技校学过,用过,进工厂后基本用不到这玩意

网友Z:
以前学的时候摸过,这么多年过去,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AA:
这个电桥快30岁了

网友AB:
老宝贝了。。。。。

网友AC:
回复 楼主:
我赞成班长的说法

网友AD:
只是听说过,没有见到过实物!

网友AE:
变压器大修后都要测量绕组阻值,都是采用电桥测量

网友AF:
这个过去在电厂工作时经常用到。

网友AG:
以前在学校里用过,这过已经忘光了,毕业后没有用过。

网友AH:
忽然觉得学无止境是真的,我是都没听说够电桥的人。
今天看到楼主检测和判定问题的方法和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AI:
在缠完磁盘线圈后,都要用万用表和单相电桥测量电阻值的,要想精确测量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AJ:
大功率的电机测量匝间阻值得上电桥,万用表是测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