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一、概述:
  目前一些变频器设备生产的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要对产品的电源部分进行检测(比如电压值等)。原有的测试方式主要靠人工用测试仪器(万用表、示波器)来完成,工作效率低,而且一些人为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一想不到的后果。为了更好的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需要一套自动的测试系统来完成。本系统采用组态软件+数据采集板卡和模块的性价比高的方案。
  二、系统设计:
  1、电路板被测信号表

  2、解决方案
  首先考虑测试系统的一是价格要低,二是可用性要强。将电路板的信号源做了一些处理,信号输出范围变成标准信号输出。被测电路板的信号输出情况,电压信号有13路其中3路5V电压6路26V电压相同,频率信号有8路其中7路的频率相同。采集部分采用一块8通道12位30KS/S ISA多功能卡A8111和一块2通道的I-7080D计数模块来完成信号采集功能。充分利用A8111上的16路数字输出继电器的开关功能,让Ad2、Ad6、Tc2三个通道通过输出继电器的开关轮流接通Level2-4、Level8-13、K2-8。
  测试原理图如下:

  3、组态软件功能简介
  ①组态软件与采集卡和模块通过I/O Server实时通讯交互数据,当电路板准备就绪后,按动一下开始检测按钮开始检测。当系统接受到测试指示后,经过组态软件循环脚本程序的处理,让Ad2、Ad6、Tc2三个通道通过输出继电器的开关轮流接通Level2-4、Level8-13、K2-8。将Ad2、Ad6、Tc2三个需要轮流测量的通道同时轮流,每一个点的轮流时间可以控制在0.5秒,最多的7个点循环3.5秒,这样一整个测试周期就可以用不到10秒的时间完成,将被测线路板的各类电压值和频率值分别显示在软件当中,达到功能测试目的。所有采集到的数值都有一相对应的标准值,对应的采集到的数据与标准值进行比较,如所有数值都在他相对应的标准值的范围内,就报告通过显示“PASS”,再做下一张板测试,如果有个别参数有误,会在相应的参数后面提示“ERROR”,便于工作人没进对相应的错误做处理。每次将测试结果保存到软件的内置数据表(二维表)当中,便于以后统计管理。

  测试系统主介面
  例如:level2的相对应的标准为4.85-5.25V,实际采集到的数据为5.05V,那就在其范围内算是通过了;以此类推,直到这张板的的所有数据都通过,就显示“PASS”再做下一张板。
  ②表格统计分析
  当系统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后,将被测电路板的所有数据保存起来,方便以后查询统计。我们可以根据时间来查询,在画面中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年、月、日、时、分),系统会将这段时间测试情况显示出来,测试总数、合格数量、不合格数量,每块已测电路板的所有参数数据全部统计出来。如下图:

  ③饼图、直方图显示
  统计分析情况不光可用表格的形式按年、月、日等时间查询显示,
  也可以用饼图或直方图更形象的绘制出统计情况。如下图:
  饼图显示某段时间的测试情况

  直方图显示一年生产情况
  三、系统总结:
  本系统介面设计要直观易读,操作使用方便易学,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而且性价比高,实用性强。

网友A:
紫金桥软件还是不错的啊,相对没有易控那么容易上手(个人感觉,不得作为选择依据)

网友B:
有这样的电源测试系统才是有效保障变频器正常工作的利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到我公司官方网站下载试用,深入了解紫金桥软件,您会发现我们软件还是很好用的,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