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松下变频器的温度保护功能,是保障松下变频器稳定运行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今天我们就讲一下松下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过温保护”。

1、松下变频器过温保护及其必要性

松下变频器的温度保护功能,是保障松下变频器稳定运行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在松下变频器主回路功率器件中,整流桥、逆变桥都是半导体功率器件,由于半导体器件本身的工作温度特性所限,不能超出器件本身允许的工作范围;另外松下变频器的电子线路中也不允许温度过高。如果松下变频器发生过温,可能导致整机性能下降、器件老化加快、甚至出现炸机情况,所以温度保护环节必不可少。

2、松下变频器温度检测

①通常松下变频器要检测进风口温度,可以理解为环境温度;整流桥附近的散热器温度,逆变桥附近的散热器温度,功率不同检测点也不完全一样。

②在松下变频器研发之初,已经通过了热平衡的校核,即松下变频器在额定负载下的发热量,与松下变频器的散热量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松下变频器工作于在正常工况下, 松下变频器不会发生过温情况。

3、设计选型不当引发的过温问题

①松下变频器容量与所驱动的电机功率不匹配, 导致运行电流大,最终导致松下变频器过温保护。

②松下变频器选型余量不够, 没有充分考虑负载波动、及过载重复周期。

③松下变频器用于高海拔地区, 没有充分考虑松下变频器降容使用,原因是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会导致松下变频器散热效果变差。(当然高海拔地区温度比低海拔地区温度低,这是对松下变频器散热有利的一方面)。

④松下变频器长期低频运行, 导致松下变频器自身的开关损耗加大,导致松下变频器过温,这种情况下, 需要将松下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提高,加大传动机构的减速比。

⑤对于环境温度高,松下变频器的散热能力就差,需要考虑松下变频器机柜安装空调进行散热,或者考虑电控室整体安装空调。

4、松下变频器本身引发的过温问题

①温度检测电路异常,导致过温。

②温度传感器损坏,导致过温。

③松下变频器自身的冷却风机损坏,DC24V风机电源异常,导致的松下变频器过温。

④对于大功率松下变频器,冷却风机的供电变压器绕组抽头电压选择不合适,导致风机转速低,不能满足正常通风量的需求。

对于大功率松下变频器,冷却风机的供电变压器保险管熔断, 冷却风机不转。

5、成柜不当引发的过温问题

①没有充分考虑松下变频器在机柜内的安装空间,需要按照松下变频器的硬件手册规定留有足够的散热空间。

②变频机柜通风量不够,导致松下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不能被空气带走。

③变频机柜结构不合理, 通常变频机柜为下部为冷空气进入, 顶部为热空气排出,一般按照空气的自然流动方向设计风路。

多台松下变频器在机柜内安装, 松下变频器上下布置, 导致上面的松下变频器过温故障。

6、使用不当引发的过温问题

①松下变频器安装环境中,空气中存在大量的油气、粉尘, 长时间工作后,相当于在松下变频器的散热器表面涂上了一层油污,这种油污非常不利于散热。需要在松下变频器机柜的进风口处加装过滤棉。

②松下变频器机柜通常安装在电缆沟上面, 如果机柜底部没有做封堵,电缆沟内的尘土、安装碎屑等细小东西容易被吸入松下变频器,导致散热 风道堵塞,热量不能散出最终导致松下变频器过温。

③松下变频器安装方向错误,也可能导致松下变频器过温,一般松下变频器要求垂直安装,利于散热。

④ 松下变频器的开关频率设置过高(P1800参数),导致自身开关损耗加大,也可能导致松下变频器过温。
代理销售国内外品牌的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PLC、触摸屏、仪表、工业计算机、伺服、运动
控制、组态软件等。

网友A:
变频器的温度保护?这是需要用户来设置吗?似乎应该是变频器自己固有的功能。无需用户来设置吧?到了一定的温度,变频器自动发出报警和保护。

网友B:
楼主对松下产品研究的比较透彻哦,这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的变频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没少用松下的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