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如图,碰悍机控制器里面的,有四个小的控制端子连着单片机电路板,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怎么测它好坏呢,碰悍机不能放电碰悍,怀疑它怪了,有懂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le

楼主:
这个东西

楼主:
这是它的kong

制电路

网友A:
双向可控硅,两个单相可控硅反并联的模块。是大路货。很好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它的kong

制电路
俗称模块,就是集成的可控硅,看侧面有原理图的

网友C:
大功率可控硅

网友D:
上面不是连厂名都有;很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厂名搜一下根本就找不到对应的,这个东西怎么测它的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怎么测试它的好怪?它的进端进火线跟另外1??根火线是380V,出端和火线量又只有40V,是不是坏了

楼主:
那它用在这里应该是整流的作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坏的测试,用万用表通断档,正反向测试电阻无穷大,这是第一,然后给控制端加一个电压,测试正反向全导通。就是好的。

网友E:
怎么看像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A:
只要知道可控硅如何测试,这个模块就知道如何测试了。不一定非要原厂家的,电压电流一致的,模块一样的都可替代。

网友C:
回复 楼主:
当输出的开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