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图九

图1和图2是霍耳的位置图,要想把霍耳拆下来,要把IGBT上面的所有的电极板的绝缘纸拆下来,UVW的螺丝全拆下来才能进行换霍耳,这就是设计欠缺!图3图4 是分立小驱动板拆下来的焊孔。图5 是2.7HZ时测得的波形。图6是50HZ时的波形。图7是显示6块小驱动板,图8是小驱动板焊盘!图9 是2HZ的波形,图10是小驱动板。图11是小驱动板原理图。
图10
图11
我的维修过程是这样的:用户送来时,我运行一下确实出现OC-P.检查判断是霍耳坏了。因为拔下其中一个霍耳时故障消失!但没想到换好霍耳又出现三相输出不平衡!电机声音异常并跳闸!我只好拿出电源驱动板和主板单独供电。却又发现重新出现了OC-P!从哪下手呢?按照图11的原理图,我切断其中一路的316J的6脚(0C-P输出)。运行观察,OC-P消失了,运行中,我测试波形,发现第一路和第二路没有波形!其它正常!随即我检查第一路和第二路小板上的元件:第一路我换掉了316J波形正常了,第二路还没有波形!我检查到与316J的14脚上的电阻,我修的这块小板上应该是6.2K。可是用机械表在路测竟然400多K!正反都一样!我换了一个6.2K电阻。试机还不行!但用数字表测电阻却接近正常!不过其它5个小板用机械表测就也能测到6K左右!怀疑是在路影响,但是拆下316J,再用机械表测,还显示400多K!而用数字表测量就接近正常阻值!很奇怪!不管它了!干脆换掉整个小驱动板。(从旧机中猜得)变频器正常工作了。最后恢复挑开的316J的6 脚。看来,我们搞维修的,手头要有两块万用表,一块数字表,一块机械表。各有个的用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不曾修板子,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因为客户之重要,尽量减少返修率!但这次是用户拿来机子就能看到OC-P.有了从故障有到故障消失的过程。这就好修,因为有依据!以往出现的OC-P是在用户那出现OC-P,到我这一直就不显示OC-P.这种情况我就无法修了,因为我公司的电力负苛太小,用不了摸拟负载。在这里感谢咸老师及所有工作者和同行们的经验分享。没事时大家常来论坛看看。这里就是家!

网友A:
等待开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有事突然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晚有事走了

网友B:
   楼主辛苦了!感谢你的辛勤劳动!不保守、广泛交流、乐于助人的人,其技术提高的更快,收获也更多。

楼主:
共同进步,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