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互感器的作用

楼主(2017-11-23):
图中互感器的作用,厂方说是测量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进变压器进线柜综保。。。。。

网友A:
检测零线上有没有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线电流是怎么产生的呢?漏电,三相不平衡,接地?。。。。。

网友B:
预防一相接地故障形成大电流造成事故而做的零序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零线电流可以理解成就是零序电流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零线电流是零线上流过的电流
零序电流是漏电电流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测量零序电流,零线和三个相线都穿过互感器,所测得电流为零序电流。
零序电流一般整定值为40到100mA(可调整)

网友D:
能看一下进线柜的综保吗?型号?

网友E:
见过类似的接法,但没仔细考虑过;也见过因短路而致零序跳闸,但未注意到是何种形式的短路(是否为相与相之间或其他)。

网友F:
这应该是检测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零线电流是零线上流过的电流
零序电流是漏电电流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测量零序电流,零线和三个相线都穿过互感器,所测得电流为零序电流。
零序电流一般整定值为40到100mA(可调整)
说的很全面。

网友H:
测量零线电流,看三相是否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零线和三个相线都穿过互感器”所测得是剩余电流而不是零序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为“零线和三个相线都穿过互感器”所测得是剩余电流而不是零序电流。
看你那边的综保控制器说明书,说不定有你想要的部分答案,这也是我在六楼说看综保的意思……

网友I:
5楼解释的很好。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J:
中性点接地的可以测量零序电流?再回看一遍楼主的图,也就理解了:这个互感器是装在中性点接地之后,应该是三相相线与零线同时穿过互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零线电流可以理解成就是零序电流吗?

不能,两者的概念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这个应该是TT供电系统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认为“零线和三个相线都穿过互感器”所测得是剩余电流而不是零序电流。
经过查阅资料,您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I:
我们用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一般都不用零线,就是相线380。现在越来越不关注零线了。在配电处,零线都悬空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不起,我真想不出来我误导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真想不出来我误导谁了。。。。。
对不起,坛友。
经你这么一百度,我感觉问题很严重了
感谢坛友的提醒,指正。

网友G:
在此向鬼见愁兄弟歉意,并表示感谢。他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K:
零序电流:简单说就是不经过正常工作回路的电流

网友J:
回复 楼主:
TT系统是电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气设备外壳采用保护接地。
三相相线和零线一起穿过零序互感器,在电气设备没有接地的情况下,四线流过互感器的电流向量和为零,互感器二次侧没有感应电流;当电气设备有接地故障,就会有接地电流,四线的向量和不为零,互感器二次侧就会有感应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讨论中互相学习

网友L(2017-12-31):
回复 网友B:
非常正确,就是这样的

网友M:
检测零序电流。

网友N:
引用 网友C:
零线电流是零线上流过的电流
零序电流是漏电电流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测量零序电流,零线和三个相线都穿过互感器,所测得电流为零序电流。
零序电流一般整定值为40到100mA(可调整)
不错的回答!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