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恒温控制

楼主(2017-11-24):
请教下各位我没发现200做PID控制时,这正动作或逆动作是如何设置呢?是把增益设成正反馈或负反馈吗?谢谢!

网友A:
正逻辑或负逻辑控制,指的是PID输出,设定值与实际值的比较,当设定值大于实际值时,输出增加,这是正逻辑,反之亦然。

正逻辑和负逻辑就是不动PID参数也可以实现转换,输入的两个信号对调即可。

网友B:
这还不简单,不是正的就是负的,都试一次就行了

网友C:
把P值设置成负值就行了。

网友D:
 是否:200是指S7-200 PLC;标题是恒温控制,那就有一个加热系统。若该系统要进行正动作或逆动作,那这个温度控制除了加热还应该有冷却系统。增益是比例项P,P值没有负值。如果正动作指电热丝加热,逆动作指冷却系统进行降温,那就有两路PID分别进行控制。
  更正:在S7-200中,冷却系统的PID控制时,P值应输入负值。加热系统的PID控制时,P值输入为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