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看不懂为什么FB1后面的不执行了

楼主(2017-11-24):
S7-300看不懂为什么FB1后面的不执行了,但是FB1本身的程序要执行 ,一般FB1前面都是接一个接点 ,这个直接接母线是什么意思,书上没有说 ,分析不清楚。

网友A:
你的這個問題我也遇到過,不過不是FB而是FC。當時解決的辦法是查FC裏面的程序,也就是說是程序編的有問題導致FC不能運行。

网友B:
这个查一下FB1的程序

网友C:
FB1里面的程序逻辑有问题吗?

网友D:
十有八九是FB/FC里面的ENO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