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端子和面板都不能运行!主板好好的,驱动板的事可就是没查出哪里坏了,也不报故障,换个驱动板就好了,这是那一部分事?求各位大神级的师傅给看看。

网友A:
SJ300这个可以维修。

网友B:
是不是单片机到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C:
看显示母线电压多少?低了不工作。

网友D:
如果开机有显示,建议你先把参数初始化再测试面板运行模式,其实这个型号的机子还是比较耐用的,在陶瓷厂和人造石材行业用得比较多

楼主:
一楼的师傅,可以修吗,你是哪的我给发过去你看看?

楼主:
二楼的师傅,您是哪的?

网友E:
你把C091改成01,再看下D102等于多少, D102就是直流母线电压了,如果检测出来太低就不会启动,也不会报警,

网友F(2018-01-08):
刚修了个j300 75kw的,这变频器比较耐用的,楼主的情况先确定参数是对的,再检测硬件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故障解决了

网友G(2020-05-28):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
等待楼主电视连续剧最后一集精彩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