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西门子S7-1500PLC Graph编程的程序,程序运行中停电后,步序丢失回到初始化状态,有无方法可以保证步序不丢失?

网友A:
中大型的PLC控制柜,或者中央控制机房,应该可以购买几万块钱的UPS不间断电源电力供应系统回来(约10KW左右,可只供应控制线路电源),保障突然断电的应急供电了。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是什么设备?
考虑应急电源,UPS+应急发电机组。

网友C:
步序保留你可以增加DC24V电源后备即可:即选用带DC24V后备功能的电源模块就行了!

楼主:
希望有对西门子PLC精通的高手指点一下能不能从PLC程序上想办法能做到寄存器停电保持,增加UPS的方法都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D:
PLC有电池的,如果你的PLC使用年限很长的话,可能是原有的电池失效了,更换电池就好了,与电脑主板所带的电池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