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我用的是ABB ACS510 30KW的变频器,带的是11KW的潜水泵,参数是按照电机名牌设置的,已经连续烧了三个电机,都是接地,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检查负载,测量绝缘,使用工频电来测试,条件都成立,再考虑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BB ACS510 30KW的变频器,带的是11KW的潜水泵,参数是按照电机名牌设置的,已经连续烧了三个电机,都是接地,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方便把电机铭牌拍照上来看看电机参数下!

网友C:
是不是没安装电抗器,线路过长就需要安装电抗器,而且电缆长度够用就行了

网友D:
怎么会接地呢?是新电机吗?变频器接地也是有保护的呀。

网友E:
变频到电机有多少距离?

网友F:
是不是你的水泵电机绝缘等级不足??
潜水泵有部分是E级绝缘,而变频器要求电机最低都是B级绝缘,常用F级为佳,你看一下水泵绝缘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BB ACS510 30KW的变频器,带的是11KW的潜水泵,参数是按照电机名牌设置的,已经连续烧了三个电机,都是接地,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方便把电机铭牌拍照上来看看电机参数下!
这是电机铭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安装电抗器,线路过长就需要安装电抗器,而且电缆长度够用就行了
没安装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接地呢?是新电机吗?变频器接地也是有保护的呀。
电机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到电机有多少距离?
到井口40米,井下不到70米

网友G:
电机接法改三角形就行了

网友H:
变频器的谐波电压很高,普通电机使用变频器寿命会缩短,绝缘·击穿接地等,应该是真正的变频电机寿命才会长。

网友I:
负载情况如何?
开机变频器会满负荷运行吗?
可以拆开看看出问题的情况。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的谐波电压很高,普通电机使用变频器寿命会缩短,绝缘·击穿接地等,应该是真正的变频电机寿命才会长。

赞同楼上的说法,电机烧毁的原因就是谐波,30KW变频器谐波更加大(比11KW),楼主可加装一电抗器,以此改善波形。

建议楼主上网查询谐波的危害,以及对电机的影响。

网友K:
水泵质量问题,临城的泵大部分潜水线不是那种双层尼龙皮的,不适合用变频器,买甘泉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电机铭牌没有直接标出绝缘等级,但有个温升45K……
绕组水直冷!楼主是否咨询过制造商此潜水泵是否适用变频器拖动?

网友L:
变频器的输出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就可以了。我认为是电机的绝缘等级不适合变频器控制所致。

网友M:
  一、电机线已达110米,太长了,输出端应加电抗器。
  二、一些潜水泵的电缆密封做的不可靠,容易进水而烧坏电机。

网友N:
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O:
直接启动运行会不会烧呢?电流大么?会不会是过载呢。测过电流没有?水泵参数连扬程都没有?扬程能达到要求吗?各位大神再补充

网友L:
回复 楼主:
电缆线太长了,不能用屏蔽电缆线,要用非屏蔽的。输出加正弦波滤波器。把变频器的功率放大一档。否则,总是烧电机,也不是个事呀。

网友P:
加装输出电抗器,并且把载频调高一些,问题应该就解决

网友L:
凡事都要事不过三。楼主的问题,应该静下心来总结一下,先看看三次烧电机的状态是否一致,都是绕组的线圈什么位置烧,烧的状态是否相同?如果是谐波击穿绝缘,应该是打孔状的破坏绝缘。要善于寻找故障源的蛛丝马迹。

网友Q:
是不是水泵过载,运行中电流是多少。

网友Q:
与电机配套的水泵的扬程和出水量没说明。

网友R:
不知道楼主潜水泵为什么要用变频器控制呢!普通电机,在水下,电缆又有点长,变频器控制非常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