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请教一下,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怎么通过以太网连接AB1766的CPU呢?设备组态里边该怎么选择?

楼主:
这样组态的不让添加变量

网友A(2017-12-26):
我现在就是一样的问题,标签识别不了

网友B:
你这是因为驱动没更新的原因,联系昆仑400找客服要驱动

网友C:
昆仑通态这个软件要连的话,得有驱动吧,装下他家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