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A有时无法执行

楼主(2017-11-24):
我采用流程图控制伺服程序,在S24的状态有时可以,有时不能执行S24。 Y0一直有输出。 然后必须关电才能可以。(外部我也检查了没什么干扰的) 源程序如下

网友A:
有没试过降低你的速度。不要用顶格值!!你的PLC型号是什么??有3个脉冲输出口么?

网友B:
诊断一下,PLC有没有什么报警

网友C:
你用了STL?据说步转换的时候会有两个步同时闭合,所以STL需要让指令延时一个周期闭合才能执行

我在写通讯的时候就被它整过了,成了我编程生涯的污点

网友D:
三菱plc,定位指令在步进程序里
跳出该步,必须确保驱动定位指令的条件断开,后方可跳出该步
否则就会出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菱plc,定位指令在步进程序里
跳出该步,必须确保驱动定位指令的条件断开,后方可跳出该步
否则就会出错的

有道理。小兄弟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操艺,本蛇佩服

网友E:
用M8000一直驱动是不行的。。理论上是第一个动作完成之后延时多少毫秒才可以再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