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比如一个行程距离  开始给定总长10公分从0快速走然后最后2公分的时候走慢速是plc控制变频器的需要一个正反转信号和一个多段速信号   我是用高速比较但是如果总长小于2公分怎么办  还有大神高速计数器怎么比较负数  是直接给定负值数  还是直接把给定尺寸补吗或反转传送   谢谢了

网友A:
建议参考一下磁栅尺做实际计量尺,设置好零点开始计数就可以,只要不是速度非常高是可以应付的,这个在桥切机上应用比较多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  就是桥切机的我现在用的编码器控制  现在就是设定值小于慢速值难住了  我用总长减去慢速值的   如果总长小于了慢速就是负数了  就行不通了  求高手指教

网友B:
总长乘以个比例数,用不到负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解答 如果用百分比 总长太短了慢速就很少了  我希望不管那个值 行程在慢速区就走慢速  我现在用比较触点做还勉强但是没有高速比较精确  还请问怎么做谢谢

网友C:
当总长设定值小于慢速值时不做减法,直接慢速运行设定值距离。

网友A:
楼主啊,既然是桥切机,你也知道工作环境的困难了,竟然还去选择编码器啊,直接点还是用磁栅尺算了,就算不是高速计数都可以分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答  现在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一直想用高速比较来做 就是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设备改造  节约成本表情表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