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刚接触伺服,什么都不懂。现要求:
电机使能——慢慢转动,直到传感器接受信号后——电机转动22圈——使能放掉,
求梯形图和注释.....
谢谢!!

网友A:
启动后按一定速度运行,接收到外部信号再运行一定距离,这个适合用中断定位指令DVIT。
运行后为什么要使能断开?

网友B:
使能断开还能运行吗?

网友C:
这个程序很简单的,三菱的定位指令也简单,容易学。一个输出点控制使能,然后脉冲加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能断开还能运行吗?
断开不能运行。

网友D:
开始PLSY,后面DRVI即可轻轻松松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想无脑的话就DVIT。不过这个指令就有一点要注意,只能脉冲值增大方向用。